[Cortex-M0技术交流] 新唐 M0 PLL 计算器

楼主(2012-05-01):
(图片)

网友A:
老师做的?计算肯定很方便。

网友B:
顶起来,其它的片子只能按x4 x8 x16按倍数来,新唐这个用起来很方便,呵呵。

网友C:
如何判断哪些是精确地?哪些是近似的?

楼主:
如果计算结果,PLL 实际的输出频率,与希望的输出频率相等,就是“精确”的。如果存在一些误差,就是“近似”的。

计算结果中会显示所有的精确值,但这些精确值对应的 PLL_CON 寄存器设置却各不相同,使用者只需选择其中之一即可。除了显示精确值外,计算结果中还会显示与希望频率值最接近的两个实际频率值,当结果中有精确值时,近似值应该没啥意义(可能有些参考作用),但结果中没有精确值时,使用者可能只有从近似值中选择一个了。

例如楼主位的最后一个图,计算结果的前 4 个,都是精确值,后 2 个,就是近似值。

网友D:
顶起!老师辛苦了!

网友E:
好工具,我顶!

网友F:
这个使用该做什么的?

网友G:
智能化出结果!不错

网友H(2012-06-17):
1# john_lee 今天起每天来园地顶一次

网友I:
好工具,老师辛苦了

网友J(2013-07-04):
我的配置怎么不对呢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PLL配置********************/

             PLLCON &=0xffff0000;
             PLLCON|=0x0000c22e; //PLLOUT=48Mhz
             PLLCON &=~(1<<18);
             PLLCON &=~(1<<17);
             PLLCON &=~(1<<19);
             PLLCON &=~(1<<16);
             while((CLKSTATUS & PLL_STB        ) == 0);

           *********************/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PLL;

网友J:
发现输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