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驱动,能饱和吗

楼主(2012-05-01):
一个激光驱动电路,VCC为5V, Y1,Y2,Y3为74LS138的输出端,PNP起开关作用。请问大家这种接法三极管能饱和吗。要增大通过激光管的电流应调节哪些参数。

网友A:
PNP满足发射结正偏UE>UB,极电结正偏UC>UB,饱和

网友A:
可以在B极用电阻分压,还可以调节C极的偏置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电阻大小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B:
PNP是用E—B的电流(IB)控制E—C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VC<VB<VE。三极管做开关时,工作在截至和饱和两个状态。一般是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Ub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断开。就PNP来说,工作在饱和区的条件是,Ueb>Uon,Ub<Uc,可以工作在饱和状态。
   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三极管放大,并且当基极的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三极管失去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很小,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导通状态,即为三极管的导通状态。

网友A:
电阻的要求就是要保证能饱和撒,算算你需要的电流

网友A:
感觉你用NPN好些,因为你这个PNP,下面C接的是LED,LED导通后C电位固定是0.7或则1V,对B的电位要求感觉不是那么好控制,那B的电压更小

网友C:
这是LED的恒流控制,利用集电极的恒流特性。不应该饱和。

网友D:
这个电路难道没有问题?是基极低电平导通还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导通,基极不串电阻,E极电压被限定在0.7V,C极最大电压也才0.7V,就我了解发光LED压降都是1.2V以上,会亮?高电平导通,只有高电平比5V小,比如是3.3V,这个时候确实导通,E极电压为4V的样子,以LED压降2V为准,此时VEC也有2V,故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查数据手册,如上分析第二点所示,故该电路没有问题,在输出为高电平下工作

网友E:
不认识这些

网友E:
LED软件咋制作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大点亮50MA左右,VCC为5V。那现在电路是不是如11楼所说在高电平时工作,只是电流过大 ,容易把激光管烧了。更好的电路应在基极串一电阻。还有发射极电阻就起降压作用?

网友G:
S885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pnp管的发射极电阻是用来调整恒流源大小的(即流过LED的电流)。

网友H(2013-01-31):
引用 网友A:
PNP满足发射结正偏UE>UB,极电结正偏UC>UB,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