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写

楼主(2012-05-01):
有没有大神给我补一下程序如何烧写到单片机的知识。。。
可以附链接 十分感谢额

网友A:
各种机型不完全同,楼主才入门,世界上的单片机千万种啊。

网友B:
各种厂家,各种单片机有不同的方法。具体到各个厂家的可以看厂家提供的手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新手啊

网友C:
你用什么芯片?

楼主:
5# 宇容创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51都有千万种,STC的、SST的、SiLAB的、ATMEL的、NXP的,楼主能写个具体型号上来不?不要把老鸟给急死了哈,哈哈。

网友D:
没必要细究程序是如何烧写到单片机的,除非你是想做烧写器。
你只需要知道每种单片机都需要一个特殊的烧写工具来把程序代码烧写到单片机里面就行了。

网友A:
他其实想问用什么工具来下载,比如用串口线,或者什么烧写器,什么后台软件之类的。

网友E:
有串口的,也有并口的,有USB转串的,你要说出具体型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做一个无线的烧写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烧写器是怎么烧写进去的

网友F:
发射+接收+烧录器?

网友D:
看7楼和10楼的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C  每种的差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G:
编写程序
编译通过生成代码,HEX或者BIN格式
通过烧录器或者烧录程序进行烧录。
现在流行的学习用的STC就是专用的烧录程序通过串口可以进行程序烧录。
小鸟,你可以百度下,别把自己当成懒鸟
懒鸟早晚是要被猎人打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谢谢老鸟指导 呵呵
我想知道是烧录程序的原理。。不知可否知道下?

网友B:
楼主你现在研究貌似有点过于高深了吧

网友H:
无线烧录器? -- 挺有创意,赞楼主的创新思维。---呵呵,起码我从没想过----

烧录器的作用是把 HEX(带有校验码,常用)或 BIN(不带校验码)的机器可执行文件“安放”在单片机的指定程序存储器ROM中,烧录的过程是一种擦写ROM的过程。
----个人觉得这个似乎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凡是做单片机的厂商都会把烧录软件发放出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至于提到STC(或者其他51系列)的芯片的差别,可以告诉你的有功能,RAM 和 ROM等的不同。但它们同属一个系列,也就是说它们的指令是通用的。
---我觉得新手上路的话,没有必要一开始就研究这般复杂的问题,还是先熟悉,积累,最后再深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  谢谢

网友I:
STC 无线烧录,加个蓝牙串口就可以了。
STC 还有脱机烧写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