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可以改变中心频率吗

楼主(2012-05-01):
用CC1101做发射芯片,设置在433M,ASK,假如不加50O天线的话,可以正常通讯并且用频谱分析仪测试其中心频率出现在433M,假如我加了50O的弹簧天线后,通讯不正常并且中心频率出现在436M左右,有没有大侠可以解释下为什么??

网友A:
不能说"假如“,应该是你是否实际去做了,不应该出现中心频率变化这么大,除非是装配或测试方法导致频率变化这么大。

网友B:
电线和电容电感的匹配也会影响发射频率的。

网友C:
用这种TRANSMITTER,RFOUT输出的频率应该已经固定了,除非是和其他频率互调了,楼主应该首先关注436M频率上的信息和正常信息是否一致,是不是只有频点偏移了,其他信息都一样。如果只是在436上有功率,而细节已经乱七八糟了,那么就是天线附近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建议楼主多确认一下,比如把天线换成50欧姆电阻试试看频点是不是一致,然后调整电阻值,看看频率是不是也跟随着变化。还有单片机有没有复位跑飞什么的,应该能有新发现,也许问题不在50欧姆的天线上。
在上班,写的比较混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4楼,我想还是先确认下436M下信息是否一致,是否只是中心频率的漂移?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将接收平台接收中心频率调整到436M,可以接收到数据,所以信息应该还是完整的.
2.不管我是焊50O天线还是一根导线,发射出来的信号经频谱测试中心频率都在436M。
除非我什么都不焊,中心频率会在433M,
请指点。

网友D:
天线并不见得非要谐振, 实际上天线带宽都不会太窄, 400多M的弹簧天线, 偏离中心频率10来M, 不会明显表现变差

网友D:
2楼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假如"二字,描述的是你在假想呢?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实测的结果。我也想像不出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麻烦将LAYOUT图,和装配的照片贴出来看看。

网友E:
发射频率应该不会改变,变化的是频谱能量的分布范围,如果说发射频率确实改变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F(2015-09-15):
天线的阻抗可以用天线分析仪测: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网友F(2016-03-24):
这台仪器不错,  我买的13.56MHz的天线,但是用网络分析仪 扫频时发现S11参数的最低点在38M附近,是怎么回事?    S11参数的最低点不应该在13.56M 处出现吗?

网友G:
天线辐射干扰到CC1101的工作了,应该从原理图、PCB找问题。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可能原理图上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台仪器不错,  我买的13.56MHz的天线,但是用网络分析仪 扫频时发现S11参数的最低点在38M附近,是怎么回事?    S11参数的最低点不应该在13.56M 处出现吗?

如果测试方法没有错,那么可能天线谐振频率偏移了

网友:
应该是其他原因引起了频偏差,与天线本身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