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65启动问题

楼主(2012-05-01):
请问各位专家,新做的一块DM365板子,DM365的电源1.2V、1.8V、3.3V正常上电,晶振24MHz已起振,复位信号正常,但是不能boot启动--配置为串口启动,但是没有在串口中收到 bootme信息?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试一试超级终端,把波特率调整为115200,看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B(2012-08-23):
115200 8n1 TI的器件默认的串口设置!

网友C:
请看flash write的源代码,其中对于ubl的烧写是要加个特别的magic number.
看看你的烧写器,是否做这个功能.
或者你用JTAG烧写

网友D(2012-11-03):
检查下是不是你的串口电路的焊接问题,或者是不是串口线的问题(交叉或直连)

网友E(2013-03-18):
我也碰到了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可否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

网友F(2014-01-23):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了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可否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

问题解决了吗  帮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