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看波特率

楼主(2012-05-01):
从这个图能看出波特率吗。

这个是115200的波特率,我想知道在示波器上应该表现出什么主要特征啊。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网友A:
把探头接在自带的1K方波输出处,然后看所有参数。

网友A:
-wid=8.8us 就是你想要的,不过不把光标打开,你也不知道他测量的是哪。

楼主:
-wid=8.8us 就是你想要的,不过不把光标打开,你也不知道他测量的是哪。
引用 网友A:

-wid=8.8us  和波特率115200 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什么计算关系吗。

网友B:
8.8us的倒数就是波特率,楼猪的单片机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楼主:
8.8us的倒数就是波特率,楼猪的单片机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老师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d=8.8us 代表什么啊   +wid=86.80us呢,有代表什么呢。

网友A:
+wid=86.80us呢,有代表什么呢。
引用 网友C:

不把光标打开,你也不知道他测量的是哪

网友D:
最可靠的方法是发送0x55或0xaa,测数据位的宽度。

网友E:
我实在是无语了,我感觉你就不会用示波器,看不懂示波器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没有好好用过示波器,现在正在学用呢。呵呵。

网友F:
打开光标,测量最窄的那个脉冲,再转换成频率,就是波特率。光从图看,最小那个大概半格,也就是10us, 1s/10us = 100KHz, 按标准波特率,应该是115200bps

网友F:
另外,关于你问我那两个时间,如果你写的东西没错的话,Time应该指X坐标每格多少时间。T应该指当前的光标(三角)到触发点(那个带T的三角)之间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