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源问题

楼主(2012-05-01):
(无正文)

网友A:
大概理解了楼主的意图,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继电器的接触电阻很小,如果用它来控制分压电阻,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而单片机的DA,一般的精度不高,如果再算上分辨率问题,用它来控制电压也只是个“大约”,做不到精密

但是,现在很少有这种设计的,因为继电器的体积大,响应时间慢,成本又高。
如果用作开关,可以考虑MOSFET。

楼主:
2# dontium 谢谢,分析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