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2012-05-01):
现在我们要设计一个前置放大电路。将内阻为10K的微弱交流信号(10uV~300uV)放大至1~5V,而且在10hz频率时具有良好的交流特性。
共模抑制比CMMR:大于90db。
我们打算利用仪表放大器去完成,具体电路是前面用两个运放A1A2接一个并联型同相放大电路,接着A1A2加仪表放大器INA128组成三运放差分放大..接着是低通..再来个简单的二级放大..
问题:1.仪表放大器实际电路CMMR的具体求解方法。2.我们仿真时,三运放差分放大还有波形,但接低通,就没有波形了。3.电路方面是第一次自己设计,所以很多问题,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各位指点一下,因为90db只是最低要求,有要110db的...

网友A:
既然提到CMRR则输入必然是差分,前置直接考虑仪表放大器即可,其后再考虑适当的级联放大。

楼主:
但直接接仪表放大器,难以达到90db..更不用说110了..

网友A:
但直接接仪表放大器,难以达到90db..更不用说110了..
引用 楼主:

不直接则更达不到。高CMRR需要在仪放的选择和差分电路设计和布线上花工夫。

楼主:
好的,我们会都试试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一般的仪表在差分时的共模抑制比一般都在110Db以上,但是这个测试情况是在1Hz或者几Hz的情况下而的,随着频率的升高,共模抑制比实际上是下降的额!这个要看哪个曲线的。这个情况在你这种应用场合应该要很小心额。

网友C:
1,除了布线与运放本身的CMRR要求外,主要是电阻的容差,按楼主的要求电阻精度至少在0.01%。
2,低通的截止频率小了。相当于将高频旁路了。截止频率应至少是输入频率*10;

楼主:
未够分结贴..: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