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系统时钟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1.请问systick库函数的定义在哪啊,有人说是在misc中定义的,但是我在里面看了
只有这个定义voi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YSTICK_CLK_SOURCE(SysTick_CLKSource));
  if (SysTick_CLK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els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其他的没有啊

2.然后我又用了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法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可是程序死在temp=SysTick->CTRL;这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请大家帮帮忙啊,我在写程序的时候常会遇到程序死在某处的问题,我该怎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网友A: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我怀疑这个表达式的写法有问题, 最好把括号都写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