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似乎是线阵的X光探测器,有点不解。。

楼主(2012-05-01):
照片中,似乎只有A区域是检测区,可能是某种对X光敏感的光敏元件阵列吧,
问题是,B和C区域是空白的,若干个这样的探测器排成一排,这么多的空白,
最终是怎么拼成照片的?
B和C区域检测不到啊。。。

楼主:
右侧放大的照片,是反面的照片!

网友A:
是X光敏元件阵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

网友B:
旋转接受,可以用软件合成

网友C:
镜头放大了。刚好接上。

网友D:
肯定有个视场角吧

网友E:
在不?
标字母A的那个白带,应该是有一定高度吧?

网友E:
它应该是闪烁体,把X光变成可见光,它下面是PIN二极管阵列。引线出来就是到插座了。

网友E:
偶只能说,你的物理基础太好了!x光你也能用镜头!

6# 宋业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存在旋转的,就是扫描的啦,跟机场、地铁的工作模式几乎一样

楼主:
在不?
标字母A的那个白带,应该是有一定高度吧?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我也怀疑到了,只是中间那个实在太像感光的部件了。
昨天没仔细看,下次再好好看看,好像是有高度的,,那是什么呢?

楼主:
它应该是闪烁体,把X光变成可见光,它下面是PIN二极管阵列。引线出来就是到插座了。
引用 网友E:

嗯?闪烁体?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跟zouxp说的有关联啊。。
http://wenku.baidu.com/view/007f82d176a20029bc642d04.html

但是,就算是,这个“闪烁体”与感光部件摆放位置似乎不吻合啊。。

网友E:
贯穿整板的那个白条,就是闪烁体。闪烁体一般有3种常用的类形:碘化銫,稀土陶瓷,荧光纸,你这种很可能是碘化銫的,

网友E:
你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应该是进口的吧?国内的厂家没有这么好的做工

楼主:
你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应该是进口的吧?国内的厂家没有这么好的做工
引用 网友E:

原来8、9楼都是您啊,见谅见谅!
多谢指导,看来您很内行啊,是的,进口的!
不过这个似乎也看不出做工多好啊,大概国产的太差啦,唉!

那光敏二极管也应该沿着这个闪烁体的下部布置吧?A字母下面的那个玻璃状半透明的不知是什么?
您是做X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