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odelsim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2012-05-01):
rt   明明c盘空间还有几G的,怎么总提示几百MB都装不下

网友A:
装到另一个盘试试呢,
这类软件尽量装在一个独立的非系统盘中,
try,
猜测可能和你的系统盘哪里的设置有关。

楼主:
呃 不是 我一点击那个安装文件它就出现了这个东西 我那个安装文件是放在d盘的 还来不及选择要安装盘它就出现这个东西了

网友B:
PE 学生版,
直接上网下个SE吧

楼主:
是啊 就是要学生版的 这是官网下的 se的用怕了 **的都不好
给mentor公司留言了 他们亲自打电话过来问我要什么modelsim 学生版是免费的 要定期索要license 至少比**版好啊

楼主:
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就可以 到了自己的笔记本就不行了

网友C:
下一个SE版本的吧,很容易**的。。。

网友D:
我觉得是:C盘temp文件夹没空间了。因为他解压缩的过程是放在C盘的临时文件夹位置

楼主:
我觉得是:C盘temp文件夹没空间了。因为他解压缩的过程是放在C盘的临时文件夹位置
引用 网友D:
哈哈 猴哥正解 昨晚我百度到了 试了一下 是可以的

网友E(2013-01-22):
c盘的空间不足造成的,最好C要留2G的空间,然后装在其他盘上就好。我的12都能装好。也能汉化,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