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数形傅利叶级数求相位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图片最底下的那个相位是怎么求得的?
相位不是要由arctan(-bn/an)得来吗 ?  在这里是怎么求的?

网友A:
re LZ:

“arctan(-bn/an)”是已知 an con(ω t) + bn sin(ω t) 形式求 θ,注意其有二值:

  θ = arctan(-bn/an)                 (an > 0)
  θ = arctan(-bn/an) + π           (an < 0)

按文中意思有(仅看 - e^(j ω t))

  Re{-e^(j ω t)} = - cos(ω t) = (-1) cos(ω t) + 0 sin(ω t)

即 θ = arctan( 0 / (-1)) = π

直接从复指数也可得:

  - e^(j ω t) = e ^(j π) e^(j ω t) = e^(j ω t + π)

即 θ = π

网友B:
数学不好绝对是学理科的悲剧,不过现在教数学的老师10个有9个都不知道数学的实际用处,只知道数学用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