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教:ARM CORTEX-M0中有没有类似MCS-51中的ORG伪指令?

楼主(2012-05-01):
请教:ARM CORTEX-M0中有没有类似MCS-51中的ORG伪指令?
我用汇编语言要跳过一堆不用的中断向量地址该怎么办呢?

网友A:
mdk的汇编语言中没有org或类似的伪指令,gnu as中倒是有,但只能作用于当前段(section)。
由于arm程序所使用的目标执行文件格式,程序的印象,是可以由多个代码段拼接而成,每个段的起始位置,不是由编译器或汇编器来决定的。这与51的执行文件格式不同,不能套用51程序的设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