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74hc595级联驱动数码管静态显示,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2-05-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05,0xcf,0x26,0x86,0xcc,0x94,0x14,0xc5,0x04,0x84};
sbit  SHcp=P2^2;
sbit  STcp=P2^1;
sbit  DS=P2^0;
uchar cont;
uchar shu;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put (uchar aa)
{
        uchar i;
        STcp=0;
        for(i=0;i<8;i++)
        {
                DS=aa&0x80;
                SHcp=0;
                delay(1);
                SHcp=1;
                aa<<=1;
        }
        STcp=1;
        delay(1);
        STcp=0;
}
void zj()
{
        uchar i,j;
        for(i=0;i<10;i++)
                {
                        for(j=0;j<5;j++)
                                input(table[i]);
                        delay(1000);
                }
}
void main()
{
      zj();
}
这个程序能正常显示, 因为是静态显示,数码管的位都连在一起,该怎么选位呢,比如我要让高三位不显示就显示低两位,或者就叫它显示最高位和最低位,中间三位不显示 分别需要怎么写呢, 还有如何能使其每位显示不同的数字后停住, 比如显示12345,就停在那里, 我能让其每位显示不同的数字但是停不下来,比如显示12345,我写出来就会是12345,23451,34512,45123,54321.我不需要他滚动,如何叫它停在那里!  谢谢了!!!

R3M9LSY5X(7]1YXC~BTI9GS.jpg (118.26 KB )

楼主:
没有人帮小弟我吗:'(

网友A:
我也才学单片机,我这就是两个寄存器就够了啊。哪里用的了五个,浪费了吧。。。

楼主:
用两个的话只能是动态扫描吧!  这样接上是静态扫描, 动态扫描的话数码管没静态的亮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用C编写的!你去看看郭天祥的十天征服单片机吧,入门非常快!
建议楼主好好学下C语言和了解单片机的结构吧!以及动态显示的原理!!!!

网友C:
LZ,你自己想一下,其实很容易的,好多种方法都能实现,只有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自己才可以提高。:)

网友D:
提示楼主,控制数码管的公共端,另外建议不要仿真,上实物。

网友E:
LZ還是自己好好想想吧。。。按照這樣的電路也就只能做lz的東西了。。。做不了片選、、

网友F:
楼主,先定义一个5个元素的无符号数组变量,每个元素代表一个数码管,把要显示的数据放到对应的元素中,然后一次输出整个数组的所有元素,整整5个,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就不会滚动了

网友F:
在输出完所有数据之后,再输出并行加载时钟.

网友D:
发现昨天把帖子看错了,楼主是级联的,这个显示犯不着做动态扫描,也没办法做吧。

网友G:
先用数组 把五个段码存好  分别给五个595锁存   然后一起开位选  就OK了

楼主:
发现昨天把帖子看错了,楼主是级联的,这个显示犯不着做动态扫描,也没办法做吧。
引用 网友D:
我本来就不是动态的,我问的是静态怎么写! 你没看清楚!!

楼主:
10# lufeijian 非常感谢!!!弄好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