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接收的时候是发送0XFF还是0X00

楼主(2012-05-01):
发送0XFF或者0X00是不是要看CPOL和CPHA? 如果CPOL是HIGH的话(平时DATAOUT一直是HIGH,那么发送的时候发送0XFF才能算是没数据,如果CPOL是LOW的话,则需要发送0X00才算是没有数据,请问我这样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天啊,万能的神啊,告诉我楼主用的是哪种单片机吧~~~~!阿门~~!

网友B:
一般无所谓

网友C:
没有这个说法, 数据传递取决于 sck 信号

楼主:
需要说明是哪一种单片机吗? CPOL CPHA不是标准的参数吗?
一般单片机的驱动都是
uint8 spitransmit( unit8 senddata);

{
    recv = spitransmit( 0xff ); // 期望只接收,不发送有效数据
}

我是想问是不是无论什么极性的SPI,MOSI线上发0XFF都是合理的?是要跟MOSI空闲信号电平一致,还是要跟接收端协商一个无意义字符,是我表达能力太差了?

网友A:
需要说明是哪一种单片机吗? CPOL CPHA不是标准的参数吗?
一般单片机的驱动都是
uint8 spitransmit( unit8 senddata);

{
    recv = spitransmit( 0xff ); // 期望只接收,不发送有效数据
}

我是想问是不是无论什 ...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真的是才入门啊,随便给两个寄存器名字,WHO能知道你用的啥东西啊。

网友D:
可以直接贴原文   说说你的理解

楼主:
楼主你真的是才入门啊,随便给两个寄存器名字,WHO能知道你用的啥东西啊。
引用 网友A:

请你随便去翻看STM8或者STM32或者MSP430或者AVR单片机的DATSHEET、REFERANCE MANUAL,请搜索CPOL。看你能不能搜索到。
人家牛人也没像你搞那么大个字,就显着你了。

楼主:
我错了,430里叫
CKPH CKPL
对不起,请无视我的帖子吧,请你不要用这么招摇的字体再回复我的帖子了,谢谢你。

网友E:
这两个是相位。

但明显楼主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清,也别怪别人用大字回复你。

网友A:
呵呵,我不回,你这个帖子摆在这里就没人回了,初学入门,面子放下,搞技术,又不是整人呢,有啥不好意思的,谁都是菜过来的呢。

网友F:
我错了,430里叫
CKPH CKPL
对不起,请无视我的帖子吧,请你不要用这么招摇的字体再回复我的帖子了,谢谢你。
引用 楼主:

哈哈?

网友G:
一直是这样理解的,由于SPI通信要由主机产生sck时钟信号,只有存在时钟才从机才能把寄存器内数据发送出去,所以只要保证发送的数据从机不会产生动作(无效数据)即可。

网友:
SPI不能只接收不发送,接收的时候必然在发送,发送的时候必然在接收。

网友H:
无所谓什么数据的。

网友I:
楼主问的问题很有深度,我反省一下前天看到这个贴没有回复。
因为当时觉得我也没弄明白,就不出来瞎说了。

NE5532前辈不要激动,楼主问问题时没有提到具体芯片,说明他已经升了一级了。

P话讲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答案,我都是发0xFF。
但见不同的SPI外设的dummy data的定义并不相同,大部分是0xFF,有些则用0x00.
以后会留意并研究一下。

网友I:
一直是这样理解的,由于SPI通信要由主机产生sck时钟信号,只有存在时钟才从机才能把寄存器内数据发送出去,所以只要保证发送的数据从机不会产生动作(无效数据)即可。 ...
引用 网友G:

从机半双工接收数据时(不发送),主机可以直接丢弃(接收到的)数据。
但主机半双工从从机接收数据时(不发送),MOSI要如何处理?

因为很多芯片不完全靠CS来控制内部的状态机,也靠MOSI上面的数据(命令)。

网友E:
CPOL:是时钟的有效极性。
CPOL=0,时钟空闲或无效状态时SCK保持低电平;
CPOL=1,时钟空闲或无效状态时SCK保持高电平;

CPHA:MCU或外设对数据采样时刻(相位)。
CPHA=0:数据在SCK起始沿改变,在SCK下一个边沿锁存;
CPHA=1:数据在SCK起始沿锁存,在SCK下一个边沿改变。

CPOL和CPHA合起来总共四种组合。

网友I:
大家认真看,楼主是问的,应该用:
value = spi_read_write(0xFF)
还是应该用
value = spi_read_write(0x00)

网友E:
不发送数据的时候,SCK电平是不变,发什么数据呀?!

网友I:
一直是这样理解的,由于SPI通信要由主机产生sck时钟信号,只有存在时钟才从机才能把寄存器内数据发送出去,所以只要保证发送的数据从机不会产生动作(无效数据)即可。 ...
引用 网友G:

整个贴子貌似就您在认真看,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没有找到权威的出处。
目前整的SPI通用驱动框架的示例里面都是发的0xFF,因为看大多数用0xFF,及上拉电阻。

网友J:
理论上讲任何代码都可以。不过为了避免误发指令,最好从发送对象指令集之外选择代码。

网友K:
个人理解:SPI接收的时候发送的数据只是为了产生一个读操作所需的时钟信号,应该跟发送的数据无关吧...

网友L: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ARM9吧,s3c2440吧。

网友M:
发什么数据都是无所谓的,这种问题也不需要什么权威的出处,spi读就是写,写就是读,既然目的是读,当然以不误写为最高原则。

网友N:
是啊,不明白

网友O:
无所谓什么数据的。
引用 网友H:

怎么可以无所谓什么数据呀..如果你发的数据刚好是一个命令的话,那接下来设备端就会对你这个命令响应啦..可能会导致通信紊乱呀..

网友P(2012-06-20):
欢迎来这里发帖

网友Q:
大家继续

网友R:
怎么没人讨论了呢,我周围的同学用SPI时都是用模拟的时序,好像没人能用硬件来实现。。。。

网友S:
我用的是0x00
仅作参考。

网友T:
c51单片机啊

网友U:
发送啥都不重要,之所以接收的时候要发送点神马东西,仅仅是为了产生时钟
也就是说,只有发送的时候,硬件才会送出时钟,而根据这个时钟,一位一位的接收对方送来的数据,你读的时候,硬件是不会产生时钟的,而是等在那里。
所以,0xff,0x00,0x55还是啥的都不重要,这叫不关心字符

网友V:
对于某些支持命令链芯片来说,发送的数据还是要仔细考虑的。比如常用的CS5550、CS5460。.

网友W:
常见的还是发0xFF或0x00

网友X:
貌似是0xFF

网友Y(2012-08-24):
25楼正确。

网友Z:
这个无所谓吧,反正你是想读数,发送0xff或者是0x00,对SPI主机没有任何影响的,从机接受到的数不同而已

网友I:
对于某些支持命令链芯片来说,发送的数据还是要仔细考虑的。比如常用的CS5550、CS5460。.
引用 网友V:

支持。

我这边写了个SPI的通用框架,凡是这类芯片操作的时候都不单纯的使用读或写。
而是收发的数据全由应用程序决定。

因为只读时发DUMMY,DUMMY我默认为0xFF了。

网友AA:
发什么数据都无所谓吧
主要看时序
如果这个命令后面就该是从机返回数据
那只要有clk 从机就该返回数据,此时从机就不应该再接受mosi上的数据

网友AB:
我也是入门。额……

网友AB:
我也是入门。额……:(:(

网友AC:
专业点好吗。

网友AD:
看看了。。学单片机解密从哪入手啊。。。

网友AE:
发送的时候必然在接收。

网友AF:
初学,还没试验过,我可以把两种情况都试试,看看结果。我觉得跟结构有关

网友AG(2012-10-29):
这- -哪个芯片

网友AH:
STM32芯片吧,这个得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式。 全双工模式确实是一边发送,一边接受。。。。。。

网友AI:
哈哈哈哈哈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网友AJ:
cpol 和 cpha 是spi的标准,lz说的一点没错。 但是spi接收的时候你随便发什么都行,叫做dummy字节。

网友AK:
CPOL:是时钟的有效极性。
CPOL=0,时钟空闲或无效状态时SCK保持低电平;
CPOL=1,时钟空闲或无效状态时SCK保持高电平;

CPHA:MCU或外设对数据采样时刻(相位)。
CPHA=0:数据在SCK起始沿改变,在SCK下一个边沿锁 ...
引用 网友E:

回答很负责认

网友AL:
我的是写0xFF,但现在问题是,读之前写个0xFF,读回来的第一个数据位0xFF(错误数据),求解答:Q

网友AM:
都试一试 不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AN:
现在我终于不用再为那些恼人的痘痘烦恼了,因为碰到了痘痘的克星【丽塔去痘茶】
我是在乐购时尚网 QQ:876931865
http://www.letgogo.com/#r-pqjj 买的,这真是一个神奇无比的产品呀,

网友AO:
一直在用别人写的程序,也没怎么注意过,感觉也就是那么一回事,猛然间发现自已一直在copy

网友AP:
我用的单片机里确实没有这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