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死循环!!!

楼主(2012-05-02):
最近一阵,我用STM32F103VC芯片的总线和FPGA通讯,无论是仿真还有直接写FLASH运行,总是出现想不通的问题:在读时,时序正常,写时,FSMC失控:NE1一直=0,NADV一直方波,NWE也是方波!怎么改都没有用!下面附上相关设定程序: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TIM3| 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FSMC 端口设定为复用推挽+50MHz
  // PD7(NE1),PD6(NWAIT),PD5(NWE),PD4(NOE),PD1(DA3),PD0(DA2)
GPIOD->CRL&=0x0000ff00;
GPIOD->CRL|=0xb8bb00bb;
GPIOD->BSRR=0x00000040;
  // PD15(DA1),PD14(DA0),PD10(DA15),PD9(DA14),PD8(DA13)
GPIOD->CRH&=0x00fff000;
GPIOD->CRH|=0xbb000bbb;
  // PE7(DA4)
GPIOE->CRL&=0x0fffffff;
GPIOE->CRL|=0xb0000000;
  // PE15(DA12),PE14(DA11),PE13(DA10),PE12(DA9),PE11(DA8),PE10(DA7),PE9(DA6),PE8(DA5)
GPIOE->CRH&=0x00000000;
GPIOE->CRH|=0xbbbbbbbb;
  // PB7(NADV)
GPIOB->CRL&=0x0fffffff;
GPIOB->CRL|=0xb0000000;
//FSMC初始化
void FSMC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7*12MHz=84MHz时有效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5;   //地址建立时间(1-16个HCLK)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7;   //地址保持时间(2-16个HCLK)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1-16个HCLK)
  p.FSMC_DataSetupTime = 0x5;    //数据建立时间(0:保留,1:2个HCLK,0xff:256个HCLK)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4;  //总线恢复时间(1-16个HCLK)
  p.FSMC_CLKDivision = 0x03;  //时钟分频比(定义CLK时钟输出信号的周期)(0:保留,1-15表示1个CLK相当于2-16个HCLK)
  p.FSMC_DataLatency = 0x06;     //数据保持时间(2-17个周期)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访问模式共4种:A,B,C,D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不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1b 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存储器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    //存储器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3b2b 存储器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5b4b 数据总线位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8b,成组模式不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9b WAIT极性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High;  //9b WAIT极性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10b)不允许直接的非对齐成组操作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11b配置等待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12b 写使能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13b 禁用NWAIT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Enable; //13b 可用NWAIT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14b 不使用FSMC_BWTR寄存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19b 写操作始终处于异步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Bank1->BCR1=0x5b;
  //*(__IO uint32_t *) (0xa0000000)= 0x5b;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define WADD  (0x200<<1)+0x60000000
#define WriteW()  *(__IO vu16 *) (WADD)= W;
#define ReadR()  R=*(__IO vu16 *) (WADD);
真想不通会有这种问题,第一次写操作后,FSMC出了问题,但还没有死机,还能仿真。当再一次操作总线时(读或写),整个芯片失控,退出仿真!!!请大侠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FSMC_WaitSignal_Enable
FSMC有FIFO,所以第一次没死,再写就死了。

请教FSMC的WAIT信号是否会暂停总线和内核?

楼主:
谢谢你的关心,WAIT信号二种情况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
你确认你的FPGA模拟的是PSRAM?
PSRAM会有内部刷新的,所以必须有WAIT信号。

楼主: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上面三种都试过了,没有接FPGA也一样(就一个STM32VCT6芯片)。

网友A:
上面三种都试过了

根本就不是PSRAM有什么好试的?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以下链接是讲软件的,也许对调硬件也有用。
http://coolshell.cn/articles/2058.html

楼主:
今天早上试了下,把你的那条: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加上去,没有那个现象了,能正常跑了。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