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问题急!!!!!!!!!!!!

楼主(2012-05-02):
(无正文)

网友A:
发个PCB档案,打印个丝印图,PCB要求写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gerber文件和制板要求(厚度,尺寸。。。。)

楼主:
gerber文件是什么啊

网友C:
楼主不用担心,自己不会倒出gerber文件的话,可以直接把PCB文件发给厂家。厂家会替你处理的。

楼主:
谢谢你,请问PCB不能自动布线怎么回事?

网友C:
谢谢你,请问PCB不能自动布线怎么回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不能自动布线?
你想用自动布线功能吗。一般都是手动布线的。自动布线布的太乱啊。

网友D:
能自动布,不过一般都是手动布线。

网友E:
一般GERBER文件,   如果不会出GERBER 而且PCB也不是什么保密性的文件,可以发PCB文件给厂家也行。

不过很多厂家只接受PROTEL99  , 其他高端软件不会用,最好还是GERBER 。

网友F:
外发工艺文件和PCB,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