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触摸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2):
最近初学PIC单片机,在用触摸键时发现
直接用手指摸到键上,有反应,而如果隔着差不多有3mm的塑料隔板时就没有反应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我试了设置下CPSRNG(电流范围)的三个量程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设置是否影响?客户的外壳厚度至少有5mm,这该怎么办啊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能你设置的灵敏度或者是动作阀值过低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TMR0分频设置的太大了!

网友B:
请教楼主,你的触摸键的物理结构什么样地,,或者说在板子上要画个什么样地触摸上有比较大的反应,形状外形对结果影响大吗?

楼主:
呵呵 我现在还是处于学习实验阶段,没有画板子,

我就直接搞了三个圆形直径1CM触摸键,成三角形排列,焊在万能板上了,

直接用细线串个电阻直接接到IO上了,

我触摸键间距(边到边)差不多1CM,加5MM塑料隔板没问题,

你所说的形状外形什么的,我不了解,没试过,也是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