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中心频率是什么?

楼主(2012-05-02):
电路的中心频率是什么?有什么用?通常来干什么?求老鸟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中心频率是滤波器通频带中间的频率。
一般用它来做参数均衡标准来计算一些参数

网友B:
“中心频率”通常指窄带(如选频或单谐振放大)中心频率或频率调制的调制中心频率。

楼主:
楼上说的我还是一知半解,模电知识都有点忘了啊

网友C:
中心频率指下限频率与上限频率的几何平均值,即根号(上限频率*下限频率)

楼主:
也就是说中心频率时能得到运放最大增益的频率码?

网友C:
不一定,要看带内是否波动(如椭圆函数滤波器)

网友D:
好好学学模拟电路和信号分析吧!
中心频率就是中间频率。
至于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只是个名词而已。
通常也不是用来干什么的。
重新把滤波电路这章学习一遍吧!

网友C:
提醒初学者,幅频特性的响应是按倍频程多少倍考衡。
传说中的中间频率,只适用于高频窄带,更确切点说,只适合于频带远小于中心频率。
对于低频宽带,不管带通带阻,如Q=1的,中心频率为1K的带通,那么通过的频率范围是0.61~1.63khz。
如果反过来计算0.61~1.63khz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以中间值计却为1.12khz,岂不是闹笑话?

网友C:
再以输入输出均以电容耦合的(非直流耦合)TOL音频功率放大器,高端20KHz为-3dB, 低端20Hz为-3dB
我可以保证增益最大点的频率=sqrt(20*20000)=633hz,而不是(20+20000)/2=10010(hz)

网友E:
回9楼:
Q的定义是中心频率f0与带宽fbw的比值,如果Q=1,f0=1KHz,则fbw=1KHz,而1.63-0.61=1.02kHz,与fbw=1KHz不符,那么,频率范围0.61Hz-1.63KHz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的观点更倾向于中心频率即中间频率

网友C:
1.63与0.61是四舍五入后的取值 :lol

网友C:
NND,看来pai还是要小心了,有时我第一次会用3.14159265359,第二次懒了就索性弄3.14 :lol

网友B:
就幅频特性而言,“中心频率”多用于窄带(通带或阻带),且通常配合着Q使用。其有明确的“含义”。宽带(特别是带内比较平坦的)多用上下截止频率描述区间。当然,一定要算其“中心频率”也可,其为上下截止频率的几何平均(按指数律为“中心”)。

网友F:
模电。。。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