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解氧单位转换请教

楼主(2012-05-02):
各位大侠好:
溶解氧的单位有用:ppb,ppm、%-vol 表示,请问 ppb 与 %-vol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式???如:1000ppb = 多少%-vol ??
谢谢!

网友A:
ppb 10^-9
ppm 10^-6
% 1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关系知道,我的问题是:1000ppb = 多少%-vol? 这应从化学方面分析吧!
如空气的氧气体积比为20.1%-vol,哪用ppb来表示是多少???

网友A:
不需什么“化学方面分析”,VOL表示体积密度(等压等温条件下N单位体积气体含某种纯气体的单位体积数)。

%-vol —— N = 100
ppm-vol —— N = 1000,000
ppb-vol —— N = 1000,00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如果按这转换的话,空气浓度7000多ppb怎样会用20多%-vol表示呢?????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