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带宽与通频带怎么感觉有点类似:"比如说一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n倍,但并不是说对所有输入信号的放大能力都是n倍,当信号频率增大时,放大能力就会下降,当输出信号下降到原来输出的0.707倍时,也就是根号2分之一,或者叫减小了3dB,这时候信号的频率就叫做运放的带宽
。"

但是带宽如果在小频率时也减少了3分贝呢?

网友A:
小(低)频率也减小3dB,那就是低频段也不是无限接近零,就成为带通了.
一般非直流耦合的放大器,低端都不是无限接近零。

网友B:
to LZ:

“带通”考虑上下截止频率(下截止频率非零),若是低通则仅考虑上截止频率(通带下至直流)。

楼主:
说到底,我是混淆了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