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数电源隔离

楼主(2012-05-02):
各位牛人:
小弟最近最了一个小东西,大概的情况是:主控端通过两条线路给从端供电和传输模拟信号。也就是说两条线路同时实现供电和模拟信号的传输。

现在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效果有点差。当终端使用额外的电源时,线路上传输的信号比较大,当终端从线路上取电时,信号就衰减很大。

现在想弄个东西,需要终端从线路上取电(主要供MSP430单片机用,用HT7133实现)但是又不影响模拟信号的传输。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就不能再增加2条供电线路?
从信号线上取电,还要不影响信号,你的信号传输要调制,你目前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B:
那就是你主控端的电流能力不够,又要供电又要做模拟信号。

要不你想办法加大电流能力,前提是你的主控端能做到,要不就额外加电源做供电用

为了信号的效果,还是建议加个电源芯片给单片机供电吧,这样现实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传输音频信号结合DTMF传输。

终端采用低功耗的MSP430.

现在就是可以工作,但是声音有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方案的确有这个瓶颈。又要供电又要保证信号强度大,基本上是矛盾的。

网友C:
参考一下4~20mA线路的处理措施

网友C:
哦,你是传音频,可以参考Dallas的单线协议中供电部分内容,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