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震泄漏是咋回事

楼主(2012-05-02):
无论接收和发射,都是有本振,那么本振测试就可以将收发机调到接收模式。ANT端接频谱仪,然后在RF的中心频点减去中频的地方,应该有个未调制信号,测试这个信号的强度就是本振泄漏了,对吗?

网友A:
这个是指低频信号通过PLL电路倍频再通过PA放大得到高频信号。一般取32倍频为所需高频信号,但由于PLL不稳定,会造成在28、29 30.。。。等等倍频产生泄漏杂讯。

楼主:
不对吧,高频信号是可调的,晶体也是可调的,倍频数一般是所谓FRACTOR N的非整数吧,咋会有个一般值32。另外PLL怎么可能偏差那么多。亲,您的回复有点坑爹哦。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to LZ:

若 fi(中频) 由 fc(载波) - fl(本振) 所得,自然 fl = fc - fi。

网友A:
只是举个简单点的例子给你理解,你应该在用可以软件写频的RFIC出现这问题的。

网友C:
本振泄漏,是指接收机本地振荡信号经混频级、高放级、输入调谐回路向天线输入端馈送的能量,以dBu(V)表示。
在CE/FCC关于无线电收信机有专门的介绍,这项指标是衡量收信机对外界的电磁辐射能力,要求越小越好。
===========================================================
传闻**期间老百姓躲在被子里收听敌台,也会被发现,这并不是胡说,在原理上,只要超外差接收机开机工作,在近距离内是可被侦测到的。

网友D:
LO 跟LO leakage 不一定是一樣的 要看收發機的架構,就拿Zero IF架構來說,LO跟RF工作頻率點是相同的,所以LO leakage你察覺不到的,所謂的LO leakage是經過VCO倍頻或除頻
洩露出來的訊號

网友C:
LO, 是指的00K么?

网友D:
LO 就是本振 Local oscillator =''=

网友C:
不是跑到天线的强度,是通过天线辐射出去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