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转ttl的方法(芯片或简单电路)

楼主(2012-05-02):
如题
芯片最好有13路以上的输入
急求 多谢

网友A:
收到短信。
原理是用两个电阻把输入12V分压成5V(输入0V时当然分压出来还是0V),实现所谓的“12V转TTL”。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12V->6.8K->4.7K->GND,电阻抽头接TTL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光耦也可以。

网友C:
比较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