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频问题

楼主(2012-05-02):
请问单片机(11.0592M)测量1K-4K的方波频率该用什么方法?我用的周期法测1-1K非常精确,但是频率到1K以上误差就有10Hz了,该怎么解决呢?不是周期法测量可以到10K么?

网友A:
你一定要测一个周期吗?难道不能测n个周期?

网友A:
N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变化。(保持总的测量时间基本固定)。频率越高N越大。这样可以做到等精度。

楼主:
但书上不是说中断的响应时间为3-8个机器周期的么,如果N次数多了,那响应中断的延时就很大了,这样子准么?
所以我把定时器设为16位的,初值给0000,就是想定时器中断也最少,但是结果就是频率上不去的。

网友A:
你不能不停定时器吗?N个周期后再去读定时器。

网友A:
测频最好是用频率捕捉做,而不是用中断。

网友B:
不能用硬件计数器口吗?

网友C:
N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变化。(保持总的测量时间基本固定)。频率越高N越大。这样可以做到等精度。
引用 网友A:

体味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用的STC12C5410系列,没有定时器2,没有捕捉功能的,估计只能用中断+定时

楼主:
8楼:根据那句话的意思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是用的计数方法测频,就是固定时间,然后测量中断次数?

楼主:
7楼:说的是计数方法,我现在要用的是周期测量法。那个计数法只有在高频的时候才会比较准

网友D:
我现在也有一个东西和你的差不多,但是我的频率信号幅值什么的都不确定的,可能是方波,正弦波,什么的而且可能是过零点的。我现在还在想怎么处理前面输入的波形呢。。谁有好的电路啊。。。。

楼主:
用比较器将你的波形转换为方波啊,接成迟滞比较器的形式,而且要注意电平兼容

网友A:
计数法:固定的时间内测信号的周波数。
测周期法:测一个(或若干个)周期的时间,根据时间计数频率。
等精度法:测量时间相对不变。测N个周期的时间,根据时间计算频率。

网友A:
计数法,频率高时精度比较高,频率低精度下降很明显。
测周期法,频率低时精度比较高,频率高精度下降明显。
等精度法,在整个测量范围内精度都比较高,相对精度保持基本不变。

网友A:
计数法和等精度法的区别还是明显的:1.计数法的测量时间固定不变。等精度法的测量时间是基本(而不是不变)不变。2、计数法是测量输入信号的周期个数。等精度法是测N个输入信号周期所花费的时间(也就是计数时钟的个数)。3、计数法:频率=输入信号周期个数÷测量时间。等精度法:频率=N÷N个周期所花费的时间

网友A:
对于没有频率捕捉的单片机,也可以用中断做:
等待中断----响应中断----N+1(对于第一次中断,则N=0,记录开始时刻),判断时间到否。时间未到返回(等待下一个中断)。时间到(或超过),则读达到时刻。N周期的时间=到达时刻-开始时刻。频率=N÷N周期的时间。N=0,开始时刻=到达时刻。返回,等待中断(开始下次测试)。

网友E:
最好还是选用有捕获单元的单片机来做比较好,如果是正弦信号的话,可以直接采样,用软件锁相环来测频

网友F:
这个我做的多了
外部中断再加1个定时器一个计数器做---等精度测频原理 很准的

网友G:
用的STC12C5410系列,里面有4路PCA,使用为捕捉模式,等精度测量。如果晶振的误差忽略,则1K~4KHZ可以轻易做到0.01HZ(忽略晶振误差,大约1秒采样)。
测量N个脉冲,捕捉时间为1秒左右,处理更新数据。
为了计算方便,假设使用10MHZ晶振(分辨率0.1us),并且误差为0。某次测得2000个脉冲的时间为1.00032718S,则频率F=2000/1.00032718 = 1999.346HZ。
使用PCA捕捉,时间误差1个读数,即0.1us。并且没有误差累积。
使用这种方法,误差主要是晶体的误差引起。
同时测试4路频率,跑10MHZ,最高可以到25KHZ,跑20MHZ最高可以到50KHZ。

网友H:
赞同16楼的看法··顶··

楼主:
回复squallbilly:谢谢你的讲解,我开始误解你的意思了,等精度测量法很好用。今天导师教我的就是用这个方法,现在可以测到10K频率没有问题,误差在1/1000,受教了。您真牛,今后有机会能多多请教你!

楼主:
名字输错了,应该是 qzlbwang,谢谢

楼主:
回24楼:coody谢谢你的指导,结贴时候没有看到你的回复,不好意思,希望原谅,本应该给你分数的!抱歉。。。不过你的方法我没有用过,明天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