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平请教

楼主(2012-05-02):
现在用xilinx的150T,148.5MHZ的外部时钟幅度只有600mV,不知是否能驱动得了FPGA的时钟管脚呢?多谢了!

网友A:
查看目标芯片datasheet上面关于你所用电气特性所能接受的最小电平值和最大电平值。
光说幅度600mv,没有太大意思
1,直流分量有多少?
2,最大最小值是多少?
3,斜率方面呢?

楼主:
时钟芯片出来的波形如下:

2# Backkom80

网友B:
贝壳说的对,你对照下目标芯片的datasheet嘛,看看时钟芯片出来的波形是否满足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C:
对照下目标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就是不懂,找了还没找到。
4# 可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fpga 的引脚判别电压也不高,ttl电平很容易识别的!

网友A:
为啥不能是lvcoms的呢?:lol

楼主:
上面那个波形是不对的。这个示波器的带宽只有60MHZ,我改用了一个高级点示波器,峰峰值为2.7V,能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