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次论坛Altium错误标志和浮空线头检查的两贴的答案

楼主(2012-05-02):
由于那个两个帖子有断时间了,所以我也没法找回来了,当时记得有个人问了AD的而一个错误标志问题

错误标志如下:

答案见下面:

如果不想出现这种标志,在DRC中设置:

这是触角网络的错误标志,默认的是不能有触角线,默认设置是=0MIL。也可以在规则里改。

这个规则也可以检查出浮空线头的问题,对PCB设计有好处,希望那两位能看到这贴,得到答案。

网友A:
回来试试,呵呵。

网友A:
我试了试,没有覆铜的时候还可以DRC出来,如果覆铜以后再DRC好像就检查不出来了。

网友B:
我以前问过这个,还真没有注意到在规则设置里有这么一个选项,现在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