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5-02):
本程序在设置接受任何报文时以调试成功
想增加节点指定节点接受
求教发送程序修改方法及寄存器设置方法
刚刚学习CAN云里雾里望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呵呵, 不赞成楼主拿出一个程序来让人帮你改程序的做法.
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CAN 里面本来没有对节点数的强制限制, 增加节点只需要直接连接进总线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
增加报文标识符, 并增加相应的处理函数就是了.
很多 CAN 控制器有标识符过滤功能, 呐就要修改这些过滤器.
其他, 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祝 LZ 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