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打雷时自动断开进线电源,过后自动回复的保护器

楼主(2012-05-02):
我们在广东这边搞水利遥测的,经常碰到打雷损坏设备的情况。配的防雷器也经常打坏。雷电来的时候一般都是由小到大,由远即近,强度逐步加强。一般持续时间也就是2小时左右。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保护器单打小雷的时候,就自动断开进线电源。达到设定好的断开时间后,再自动合闸?

网友A:
估计没有
自己做个也许还行,软件算法 声音采集,认为是雷声 则关闭 0.5-1小时没判断到雷声再开启,
不过貌似不靠谱啊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准备用两个雷击计数线圈分别接在差模压敏电阻和泄流地线上,用于感应压敏导通的脉冲电流。然后用该脉冲通过肖特基硅桥整理去触发可控硅。再由可控硅控制继电器断开进线电源。当进线电源断开后,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在设定好的1-2小时后,自动给出一个合闸信号,电源供电恢复。不知道这么方法可行不?

楼主:
在这种保护器后面再配一个能工作两个小时以上的UPS电源,这样就可以保证设备不间断供电了。如果UPS厂家能在出厂的时候配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就更好了。

网友B:
检测雷电大部队的侦查兵--先导击穿发生击穿之前的电场异变,利用电**击发微装药,将坚固开关触板炸开,并提供高温等离子体将供电线向接地线短路,熔断保险装置或跳闸,断开供电回路,下次启动供电前再装药及电**。只要有钱,什么非典型保护都能玩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