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屏白屏问题

楼主(2012-05-02):
5寸液晶屏车载导航仪,当我外接12V的直流稳压电源时,正常启动。此时,我逐渐调小稳压电源的直流输出,当调小的一定程度时,屏幕出现白屏;如果再继续下调就会关机。(为了模拟实际情况的电流波动)此时我测量电压原本系统5V的电压变为4.5V,原本3.3v的屏供电变为3.0V。 转5V的芯片为MP2565DN,转3.3V的芯片为RT8008。

在下想把上述的中间状态屏蔽,即不要出现白屏状态,要么正常运行,要么直接关机。请问各位大虾有何高招。先谢谢了~

网友A:
1提高稳压电源抗输入变化能力。2做个电压阈值比较器小于一定电压直接关机

网友B:
你机器不会没有做电压检测吧,低于多少电压,給个关机命令即可
一般车载导航仪都有个电压检测的引脚送CPU AD啊

网友B:
电压不稳,下跌,是因为MP2565 稳压到5V 有个最小输入电压的,输入输出有个最小压差的。

网友C:
这个可以搭个简单的输入电压保护电路,当电压小于MP2565的最小输入电压是拉低启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