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2-05-02):
AT24C32A能不能重复编程啊

网友A:
E2,是重写100W次,这个不是单片机,不存在编程。

楼主:
我烧录了1000个为什么有的烧录进去了,有大约100多个没有烧录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B:
烧录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那肯定是烧录器的问题了吧。

楼主:
IC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都有可能

网友D:
AT24C32A能不能重复编程

LZ在玩耍,老农围观.

网友E:
不能就不是EEPROM,百度一下EEPROM的定义即可知道。

楼主:
现在我很不理解,造成这样大量烧录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人为还是硬件的原因?1000个有500多个不良的.
公司说是要罚款的

网友A:
现在我很不理解,造成这样大量烧录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人为还是硬件的原因?1000个有500多个不良的.
公司说是要罚款的
引用 楼主:

你拿什么东西在烧呢?通用烧录器?

网友F:
上电可擦除只读性存储器。EEPROM 应该是叫这个。通过名字就知道啦。当然可以

楼主:
RF-1800啊,USB口的.现在搞 明白了,.操作上的事,每烧录一片完之后,都要重新操作一次,再从文件打开二进制文件,再编程.烧完一片.就的重复这一个过程.如果打开一次二进制文件,只能成功烧录一片.

楼主:
当时我烧录了很多啊,结果是大量的不良品

楼主:
为什么自动烧录会有那么多不良品呢?

网友A:
为什么自动烧录会有那么多不良品呢?
引用 楼主:

怪你的烧录器太歪,真的是产品用的话,要么用自己的程序烧进去,要么买个好点的烧录器,推荐西尔特,只是要准备几k的银子去买了。

网友G:
我觉得是烧录器的问题,可以尝试换一个,然后再看看怎么样

网友H:
EE哦,大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