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or 延时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05-02):
instr_delay(1700000);
void instr_delay(INT32U  delay_cnt)
{
INT32U    ii;
     for(ii=0;ii<delay_cnt;ii++);
}
延时效果不稳定,例如本次编译后下载程序后,用示波器检测延时时间约为220ms,修改程序的其他地方,然后再编译下载,用示波器检测延时时间约为170ms。每次下载完成后,延时时间不会发生变化,查看汇编代码基本一致。
晶振正常,ucos的时钟节拍正常,该延时是在初始化时钟之后,初始化ucos之前。
估计跟编译有关,要不就是程序的问题,但我实在找不出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各位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求助,香版帮忙看一下

楼主:
论坛里牛人果然很多。感谢香版。
我的程序里还有IO模拟SPI总线的程序,那么说这个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了,但是应该是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吧

3# 香水城

网友A:
SPI只要不快过额定值,随便你有多慢。

不过,都几十M主频的系统还用死循环延时,以及有3个硬件SPI后还要IO模拟。
很明显,方向不对。

楼主:
谢谢。死循环延时确实不大好
5# aozi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