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电路求教

楼主(2012-05-02):
在线产品一个放大电路,实在看不是白。为什么要在运放的输出加一个二极管,其中V9为输入,OUT1为输出端。

网友A:
输出端不是通过R3接入了一个-8V的偏置么,注意看清楚下面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B:
感觉没什么必要

楼主:
是-8V的偏置,我仿真了一下。感觉跟普通的反向器没有啥区别呀。

网友C:
帮顶一下,希望高手出来解惑

网友D:
这是一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A:
这个怎么可能是比较器,很明显的负反馈

网友A:
我的理解:
输入> 7.2 ,二极管就不能导通,那么输出固定值;
输入< 7.2 ,二极管导通,输出为运放输出减去二极管导通压降。

楼主:
我仿真过了,小信号时就是反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