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刚才看到论坛上有一个帖子,整了一个三级放大,因为第一级运放的增益带宽选的不合适,所以电路的中心频率达不到理想的分贝增益。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增益带宽呢?假如我现在有一个10kHZ的信号,要放大100倍,是否意味着我只能选择1M的增益带宽?还是说带宽越宽越好?如果我选择10M的带宽的话,那是否对信号的增益不好啊?求老鸟。。。

网友A:
之前有个帖子: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2.html
专门分析GBP的,相当不错。
实际上我一般选择GBP都是近似取信号频率*增益,然后在给个2倍余量就够用了,里路上的分析就参考那个帖子吧,很详细的分析

楼主:
二楼啊,能不能再贴一下地址啊,我按照这个地址找不着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另外,GBP是个啥玩意儿?

网友B:
GBP与GBW是一回事,要将10K的信号放大100倍,1M增益带宽的运放不行,只能放大70.7倍,用10M不会有害,只是多费一些钱

楼主:
6楼您好,GBW又是啥意思啊?通频带还是?

楼主:
O,我知道啦,是增益带宽,哈哈,gain bandwidth

楼主:
GBP与GBW是一回事,要将10K的信号放大100倍,1M增益带宽的运放不行,只能放大70.7倍,用10M不会有害,只是多费一些钱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C:
1M运放将10K放大10倍其3DB频率在100KHZ,也就是说在此频率下其增益下降了0.707
相位滞后45度,要满足要求的话至少还要*10

楼主:
终于懂啦!终于感觉有些醍醐灌顶的感受啦!

网友D:
放大100倍,那么他的带宽最少是10*lg100=400K,各位老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网友E:
12楼的理解是错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求老鸟解释下为什么错了啊

网友F:
根据运放的频率-增益曲线决定

网友G:
像这类电路,老农我赖于计算,直接用仿真看波特图曲线进行.

网友H:
2# yanwen217 大侠 你2楼给的那个地址不是啊  麻烦再发一下 或者说下标题吧  谢谢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29043&highlight=GBP
帖子名字是《关于运放的GBP》,选运放时各个参数多留点余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