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REF达不到2.5V

楼主(2012-05-02):
我在用TL431组成恒流源时,发现431-ref电压总是比2.5V低0.1-0.2V,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你万用表问题哦,那么小的误差

网友B:
TL431的基准电压典型是2.495V。

网友C:
测量的问题。

楼主:
这是网友介绍的一个恒流源电路,根据I=2×Vref÷R5,我欲用其产生2mA电流。
测试时发现恒定电流效果还可以,但是Vref总是 在2.4V甚至还略低。
这就让我产成了疑问,它能否保证负载RL变化时,或者温度变化时能提供恒定电流。
望高手赐招

网友D:
一般是10mV的误差之内,LZ的电路搞不好会自激。

网友E:
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在软件中处理一下基准电压就可以。

楼主:
是否阴极提供的能量不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