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DAC相干问题

楼主(2012-05-02):
进来在使用STM32的DAC,输出4095,测试实际电压为1.5V,负载是10K电阻,后来发现是没有开启输出缓冲,输驱动不够。根据手册,如果开启缓冲,最小输出电压为0.2V,但是实际测试时,输出为0.065V,最大输出电压为3.12V,有大概50MV的纹波,VDDA实测3.21V,但是手册写开启缓冲时VMAX=VDDA-0.2V,还有是不是对哪一个DAC->DHR寄存器赋值,就采用哪一种数据格式输出方式。往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印象里,即使不开启输出缓冲,STM32的DAC也能带得动 负载是10K的电阻

网友B:
自己在外面加个 rail-rail的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