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隔离电源

楼主(2012-05-02):
外部输入是24V,用来控制板子上的继电器,需要隔离下成5V控制MCU,电流估计加起来400MA吧,尽可能的小些,加个无所谓,有什么设计方案么?

网友A:
我们这边有方案,
除开你板子上的其他尺寸,
我们可以给你做到尺寸15mmX15mmX15mm,
具体可以细聊,
我们在上海,

网友B:
前段时间接触了个隔离电源模块,你可以看看

网友C:
同样关注,其实电源难做主要在电源的变压器打样比较麻烦。要不然要求不高的电源很多就可以自己琢磨下的

网友D(2014-09-23):
直接用一个BS0524的隔离模块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