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库中例程中一点疑问

楼主(2012-05-02):
while (TxIdx < BufferSize)
{
/* Wait for SPIy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y,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z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z, SPIz_Buffer_Tx[TxIdx]);   //为什么不用判断SPIz的SPI_I2S_FLAG_TXE为空
/* Send SPIy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y, SPIy_Buffer_Tx[TxIdx++]);
/* Wait for SPIz data reception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z,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ad SPIz received data */
SPIz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z);
/* Wait for SPIy data reception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y,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ad SPIy received data */
SPIy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y);
}

网友A:
这里充分利用了双缓冲的特性.
这没有问题, 但不能把这个方法照搬到其他处理器上.

楼主:
2# airwill 谢谢,我再查一下资料

网友B:
估计2个SPI的速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