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加ULN2003电路

楼主(2012-05-02):
(无正文)

网友A:
光耦前后端的上拉电阻必须每路各一个。

网友A:
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不要多路公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看来你板子回来要割线了

网友C(2013-01-21):
楼主,那个光耦的输出端为什么要上拉到24V,ULN2003不是输入5V就可以驱动了么。如果楼主将光耦的输出端上拉到24V,我感觉后面的uln2003可能没有必要加。当然,光耦的功能主要是隔离,并不是放大。uln2003的功能才是放大信号。

网友D:
还有专业认识哇

网友E(2013-07-06):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光耦的输出端为什么要上拉到24V,ULN2003不是输入5V就可以驱动了么。如果楼主将光耦的输出端上拉 ...

同意

网友F:
其实我觉得把TLP521-4改成TLP523-4,这样隔离驱动放大都有了,后面的ULN2003没必要要了,很浪费钱的啊!

网友G:
光耦的前后级注意地线的分割,不能交杂!另外光耦的输出应该接5V就可以了,下拉电阻到地,从电阻的一端取信号就行了!再通过ULN2003驱动,还要注意你的PWM,TLP好像通过不了高频率的!推荐你看看H11L1!

网友H:
可能隔离后没有5V,所以楼主想用分压驱动UL2003。
看不出隔离前后的地线是否真分开了,要不光耦就没用了。

东西还是能用,应该不用割线。
但是上面几个的建议,还是要听取的,下次最好改版。否则导通的数量不一样,会导致开关电压不同。

网友I(2014-08-08):
引用 网友G:
光耦的前后级注意地线的分割,不能交杂!另外光耦的输出应该接5V就可以了,下拉电阻到地,从电阻的一端取信 ...

我也设计了这么一个电路,但是521输出不正常。请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也设计了这么一个电路,但是521输出不正常。请指教!

本来UL1端输出应为高电平,现在是低电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本来UL1端输出应为高电平,现在是低电平。请问是什么原因

1和2导通,UL1输出为高,不导通输出为低,你好好看看前级的信号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J:
好好看看光耦的datasheet,认真仔细看它的输入级和输出级电路,再使用,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