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断电?220V线上断相啊?

楼主(2012-05-02):
求各位老师指导,给个思路就行。。。。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或钳表测试。
如果是用电路的方式,可以电阻加LED。LED灭就没电。
单片机方式,可以用AD测电压。

网友B:
单相的好检测,RC降压驱动光耦即可完成检测并隔离,三相比较复杂,阻性负载的话三个相等电阻构造一个矢量中点和零线比较,感性负载则需要在此基础上加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