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elsim里的条件断点怎么用

楼主(2012-05-02):
那位用过的,可以说下怎么用吗?
截个图最好了

网友A:
运行菜单View->Files,双击HDL文件,打开了代码窗口。点击行号的右侧,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断点。当
然很多行是不能加断点的。似乎行号为红色,就表示可以加断点。断点可以disable,enable和删除。

加了断点后,使用菜单Simulate->Run->Restart,对话框点OK,然后重新运行仿真。比如用run -All。运
行到断点时就会停止,这时可以在Objects窗口观察各个信号的值,或者在源代码窗口,鼠标移到某个变量
上,会出现值的提示。或者使用examine方式。

可以用step按钮进行单步调试

楼主:
我的意思是某个变量等于多少,或者一些变量满足某些条件才触发断点

就像这张图里的breakpoint condition
和breakpoint commands怎么设置

网友A:
•  Breakpoint Label
为你设置的断点起个名字
•  Breakpoint Condition
设置其触发条件。
•  Breakpoint Commands
触发条件后,执行的TCL语言。

楼主:
关键是触发条件不会设置,不知道用什么格式

楼主:
靠,LS的来个广告

楼主:
GSM麻烦告诉我下

楼主:
仔细找了下手册,终于看明白了
bp test.vhd 14 {if {$now /= 100} then {cont}}

bp test.vhd 14 -cond {clk=1 AND prdy=0}

网友A:
:)明白即好。
帮忙结帖。最近有点忙

网友B(2015-10-03):
引用 网友A:
运行菜单View->Files,双击HDL文件,打开了代码窗口。点击行号的右侧,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断点。当
然很多 ...

你这个说的是Modelsim中提供的文件行断点的设置方法,但是如果希望在某一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断点停下,具体该怎么设置呢?我查看了Modelsim的help英文文档,这个地方没有给出具体的设置实例!希望大牛你能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找了下手册,终于看明白了
bp test.vhd 14 {if {$now /= 100} then {cont}}

大牛,你这个条件断点的问题搞清楚了么?具体该怎么设置?能否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