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些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组正在做一个用无线网控制一个清洁小车的项目,在电源这一方面纠结了好久。我们的小车需要9v的电压去驱动,然后放在小车上的路由器也是要9v的工作电压,最小的工作电流是400mA,小车上还有一个直流电机的风扇,工作的电流差不多是900ma左右。我们用稳压管稳压后的9v电压去驱动这两个,路由器不能正常的工作,路由器的电流不够。请问电源要怎么设计才好。

网友A:
买标准模块电源!

网友B:
你们取的那个稳压过的电流不够,需要换电源模块

网友C:
一说用稳压管稳压,就知道你的电源电路没做好
清洁小车,应该是电池供电吧,电池电压多少?
找个DCDC 整个至少9V 2A 还差不多,保险起见 IC手册中至少可以达到2.5-3A

楼主:
3# forgot 嗯!电流是不够,可是换了大的电流后问题有出来了,我们测得小车的工作电流是400ma(驱动两个直流减速电机),但是那个enc28j60的模块要的电流挺大的要有300左右,电流够了后,不知道为什么enc28j60模块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ping通后,把写好的网页打开去控制小车,只能控制一次,后面就不能控制了,也ping不通。要是还没开始控制的时候,可以无限的ping通。不知道是i为什么。

楼主:
4# jjjyufan  我们小车是9v供电,是通过稳压后供电的,我们测得电流是400ma(两个减速电机同时工作,都不工作是170ma)可是换了大的电流后问题有出来了,那个enc28j60的模块要的电流挺大的要有300左右,电流够了后,不知道为什么enc28j60模块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ping通后,把写好的网页打开去控制小车,只能控制一次,后面就不能控制了,也ping不通。要是还没开始控制的时候,可以无限的ping通。不知道是i为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按手册接的,这个很可能是你程序设计问题

网友C:
无线路由器 不能工作,八成是你电源问题,
把你的电源图贴上看看?
电机工作的时候干扰是很大的,你有测过电源吗?纹波等

楼主:
7# forgot 程序没问题了,今天去测试了一下,是电机在工作是时候会对enc28j60产生干扰,我们用一个铁盒把模块屏蔽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8# jjjyufan 嗯,那个电机干扰解决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电源的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是用3节3.7v的蓄电池给它供电,然后用lm2567去稳压(可调的)(这个芯片的效率比较大)但是考虑到我们整个的功耗也很大,小车要9v400ma,路由器9v400ma,还有enc模块,跟两个直流电机,(因为是做清洁小车的一个电机做吸尘,一个电机是做清洁臂,负责把灰尘打散的)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网友D(2013-03-26):
新手进来学习的。

网友E:
建议使用非同步的buck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