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经7812后发热70度正常吗

楼主(2012-05-02):
24V经7812后发热70度,(加了散热片,电流250MA,环境温度24度),可以长期工作在室外吗?这种温度是否是正常的发热温度?

网友A:
3W的发热,如果能够改,建议还是改开关电源好了,不然再加大点散热片吧。

网友B:
7812的管教没有接反吧,如果接反,温度是很高的。3W应该说还可以,但是散热片一定是需要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特别关注下,否则用不了,且发热量大

网友D:
P=UI=12VDC*250mA= ?

这么大的热量,你认为7812的封装能对付吗?

网友E:
人家楼主明明说了,有散热器,叶公急个啥?

网友D:
人家楼主明明说了,有散热器,叶公急个啥?
引用 网友E:

都发热70度了,加了这个散热器也没顶用啊。

当前环境24度,70-24=46度,一般商用电子产品环境温度上限至少都要到55度的吧,55+46=101度,呵呵,可以烧开水了。

而且他这个还要求长期野外工作,算恶劣一点的工业要求了,环境温度就算道75度好了吧。:D

网友E:
照你这么说,所有电源都有问题了,变压器的B级绝缘,允许的温升是45-50度。
101度对半导体来说不算什么,我做过汽车音响,散热器的温度有130度,煎**蛋都够了:lol

网友D:
照你这么说,所有电源都有问题了,变压器的B级绝缘,允许的温升是45-50度。
101度对半导体来说不算什么,我做过汽车音响,散热器的温度有130度,煎**蛋都够了:lol ...
引用 网友E:
\

变压器漆包线绝缘层耐温是非常高的,例如依力素的漆包线很少低于155度的吧,扣除50度温升,环境温度可以到105度的哇。。。

这个101度可是7812的封装表面温升,如果是内部的结温的话,可要高很多很多,而且这个101度可是按照商用电子产品环境温度要求,LZ实际的要求比这还要高很多的。

7812内部结温容许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啊?俺电脑里面没有7812的数据手册,谁查查手册?

网友E:
TO220的封装热阻不到1K/W,3W的功耗下,结温最多比壳高3度,勿需怕内部高很多。

网友E:
TO220F(塑封)封装热阻不超过3K/W,结温也仅比壳温高9度

网友E:
B级绝缘的漆包线耐温仅130度,反而没有半导体晶片高。
半导体晶片如果非指定,150度结温是可以保证的,当然了,模拟电路对温漂有要求的,要注意。

网友E:
漆包线的耐温与什么厂家无关,依力素的漆包线很少低于155度的,那是他们执行F级绝缘。
漆包线的绝缘等级有105, 130, 155, 180, 230(度等级)
=====================================
普通变压器,非指定,默认B级,130度

网友D:
晕倒,查了几个韩国和国产7812的规格书,规格书里面竟然没有热阻等的描述。

不过,结温和封装表面温差只有3度可是大大的颠覆了俺以前的理解,俺一直都认为,两者差个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谁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推算过的吗?

网友D:
漆包线的耐温与什么厂家无关,依力素的漆包线很少低于155度的,那是他们执行F级绝缘。
漆包线的绝缘等级有105, 130, 155, 180, 230(度等级)
=====================================
普通变压器,非指定,默认B级, ...
引用 网友E:

俺还从来没用过耐温155度以下的呢。:lol

俺用的灌封变压器初级都要求是230度,次级要求155度的漆包线。

网友E:
晕倒,查了几个韩国和国产7812的规格书,规格书里面竟然没有热阻等的描述。

不过,结温和封装表面温差只有3度可是大大的颠覆了俺以前的理解,俺一直都认为,两者差个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谁严格按照数据 ...
引用 网友D:

结温与壳温之差=PD*Tjc,Tjc为封装热阻,即结到封装表面的热阻,每一个器件的datasheet里都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E:
俺还从来没用过耐温155度以下的呢。:lol

俺用的灌封变压器初级都要求是230度,次级要求155度的漆包线。
引用 网友D:

灌封变压器散热不好,为了保证体积,只好提高内部耐温,多费点钱呗

网友F:
哥们,改一下电路吧。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G:
串个大功率电阻吧,这玩意耐高温比7812强多了。

网友H:
估计大功率电阻也得2个并在一起:)

网友D:
结温与壳温之差=PD*Tjc,Tjc为封装热阻,即结到封装表面的热阻,每一个器件的datasheet里都有这个参数的
引用 网友E:

呵呵,俺翻长电的7812规格书,就没有给出热阻的参数,:L

网友I:
这种芯片,当然要看老外的规格书

网友D:
翻了半天,国半的7812也没有给出这个参数,好不容易在飞思卡尔的7812上发现了一个相关参数,如图: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7812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4475/MOTOROLA/7812/514/2/7812.html

网友D:
查了一下名词解释,好像还是要按照RθJA计算的吧。

网友E:
RθJA是结到环境热阻,适用于无散热器的应用。

破7812的封装热阻这么大?5K/W

网友J:
你肯定是用那种刚好能放得入7812的小散热片中以。加大一点,或者加个仪表风扇。衡量一下成本,如果比一个DC-DC芯片还贵的话,就用DC-DC吧,还让你产品能省占电。

网友E:
热阻大的,说明晶片面积太小。容易出问题。国产指会发热的半导体器件,商家都会问你要大芯片的还是小芯片的,俺统统说要大的,有时原装样品不是那么容易弄到手,木办法只好玩玩国产货,伤心啊

网友:
这个最好在24V出来的地方串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但是功率要大点,2W左右。或者用20欧,2W以上这样电阻才不会烫手

网友K:
7812 跑75度 完全没问题
结温一般都得150度吧   远着呢

网友L:
我是被楼上的头像吸引进来的……

楼主:
放到70度的高低温试验箱中,带400MA负载,7812BT散热片温度106度左右.我想改为K7812-1500,这个是1.5A.封装差不多.不知好买不?

楼主:
这个挺好的吧?

网友E:
106, 那就要看你的产品安规要求, 如果接受106度, 7812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I:
封装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10A的,温升也不会差多少的

网友I:
换个和7812 PIN脚兼容的DC-DC模块吧

楼主:
我是用一功率3W,27欧的电阻串入24中降压,降了5V,电流200MA左右,散热片70度,环境温度25度.我以前没有串入电阻放入70度高低温试验箱中,散热片为106度,带400MA负载.这是为何,难道温度高了,温差要小?70-25=45,

楼主:
为何电流增大200MA,环境温度增加,输入电压24V(加电阻为18V),温差没增多少啊

网友M:
使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