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地址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2012-05-02):
如题,一个I2C上挂了5个从设备,这5个从设备的I2C地址如何得到?

网友A:
主站应该事先知道。否则发给一个不存在的从设备地址,会出错。

网友B:
可以使用搜索大fa,但很费时。且只能用于测试中。

网友C:
如题,一个I2C上挂了5个从设备,这5个从设备的I2C地址如何得到?
引用 楼主:

从这5个从设备的规格书中得到

楼主:
确实规格书中写了

网友D:
A0 A1 A2

网友E:
通过A0 A1 A2的管脚电平得到的

网友C:
楼上两位不要把所有的I2C接口器件都当成是24Cxx

网友F:
I2C作为一种总线,可挂接多个设备,就必定得有地址,否则就乱了。
24Cxx EEPROM 作为一种I2C设备是通过引脚A0,A1,A2拉高拉低来决定地址的,当然别的I2C芯片也会有相应的方法,可能不是这样,具体得看芯片的手册,看官方怎么说,就怎么做啦啦/.

网友G(2012-11-19):
还是没给出答案,不太理解。我也想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H:
无语
都说了通过引脚A0,A1,A2拉高拉低来决定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