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2-05-03):
这个图是检测电压高低的电路图的一部分,用单片机的12引脚(是一个I/O口)作为输入口。如图所示这个三极管Q1在开关状态下的
图。R8和R9进行分压,将5V电压分成两部分。Q1的基极和射极的电压是R9分得的电压。正常时,R9分得的电压足够大,可以使Q1导通
,于是Q1集电极为低电平,与此相连的12脚被拉低;一旦供电电压下降至某一值(我设定的是3.7V),R9分得的电压就不能使Q1导通
,于是Q1集电极就输出高电平(供电3.7V时,大概Q1集电极是2.3V左右,51的单片机也是认定为高电平的)给单片机的12引脚,电路
就会发出报警。
这个程序应该很好编,就是判断第12脚的电平,是低电平就什么也不做,是高电平就报警,具有检测电压高低的功能。
可是当我把这个电路连到单片机上后,发现,当外部电压是5V时,12脚并没有被拉成低电平,而是3.3V左右,而电压是3.7V时,12脚
也还是3.6V左右,我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你的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存在电压;你把R8和R9对换一下,让它处于放大状态,看下是否能出现楼主需要的要求!

网友B:
可能偏置太大了
建议用比较器加斯密特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偏置大啥意思?

楼主:
这个图的设定,应该可以使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正偏吧?所以我觉得没有处在放大状态呀……
回复 网友A:
还有,更换R8和R9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这样是不是会是使得Q1更容易导通了吗?可我这个电路是用作低电压检测的,如果更换,可能电压降到很低,Q1还是可以导通,我觉得这样就失去这个电路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