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激光管的请进

楼主(2012-05-03):
如图,激光管除了正负极以外还有一个功率控制的PD脚。但是在很多简单应用中,PD脚都是不连接的。
我的问题是,我如果需要激光管的工作寿命长于10000小时,是否一定要连接这个pin?

还有,这个电路加入后,我可能会去掉其中的一些电容,让电路做到高速响应。
但是我的驱动频率高达400KHz,我不清楚这个电路接入后,会不会对响应速度有影响。

楼主:
我会去掉其中的C1和C2,为了让电路的响应速度更快一些
我的想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问题,如果高频调制,必须去掉那两个电容

楼主:
还有谁可以指点一下我的?

网友B:
实验看看,波形不好的话,换高频三极管。Q1的c--e节电容的存在,影响上升沿。

网友C:
这个电路以前用过,楼主注意温度。

网友D:
楼主用两个三极管啊,还是用MAX3735吧,毕业设计里面用过,可以到2.7G。不知道用的激光管和你的有什么区别,猛的一看是一样的。

网友E:
PD用于负反馈,至于反馈电路被控信号,可以自己选,可能是信号功率,可能是信号幅值,通常在DVD/CD中控制RF信号幅值为1V。

楼主:
我如果只连接一个限制电流的电阻,不接这么一大堆的PD控制,可否?
串联了限制电流的电阻,加上电源的稳定,电流一定不会超标的
这样是不是也能保证寿命?

网友F:
听说激光对人体有害 ........ 所以我一般都不碰它!

网友A:
激光器需有温度控制,否则寿命难保证

网友G:
不用反馈的话,性能没保证。

网友D:
温度对指标影响非常大,无反馈不可能很好。
只要是保证了电流不超标,寿命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