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又来请教电路原理了

楼主(2012-05-03):
资料保密

网友A:
对于这样的电路,应该贴全图。
否则坛友的回答都是瞎子摸象。
对电路原理的分析,要有信号流和算法的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剩下的部分就是一个7815和7915组成的+-15V的转换电源,还有给后边芯片部分的同步电压,基本上和问的电路部分没什么关系,因为全图的话我怕截的不清晰,所以就放大截的一部分,请各位大大指点。Vctrl输出应该是0-13V之间

网友A:
前面U1A你仿真得对,是个(差分比例放大)减法放大器。 如果图不清楚,你可以重新描一次。
R50和R47对PID信号分压然后送到UIA放大器负端。
R48和R45对 0~5V分压后送到U1A放大器正端。
U1A输出端接对地电阻R49,是让信号的参考点可靠为0。
分析后面的U2A
是一个反向求和放大器。U2A的正端输入大概是4.2V。
U2A的负端输入大概是 U1A输出和0~5V被R4,R6分压之后的和。
具体你去看下反向求和放大器的计算公式。
至于C5,R5的作用,应该是积分作用吧!
C6滤波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差动放大器这里差不多懂了,公式应该是这样的吧。 V- = -(R46/R47)V1 =2.5V1 ,V+ = R45/(R45+R48) * (R45+R48)/R48 *V2 =2.5V2 Vout=2.5(V2-V1)
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R50和R47以及R4和R6分压这里还是有问题,毕竟两个电阻之间差着两个数量级,我觉得R50和R6这两个300欧的电阻应该不是分压用的才对,但是具体作用还是不明…… R6应该是和电流转电压有关,因为当输入为0-10mA的时候,R6的电阻需要换成600欧。
还有电阻数值的选择,比如为什么用20K欧和50K欧而不用2K欧和5K欧,我觉得应该是和芯片的输入电流有关,不知道猜的对不对。还有为什么添加R49之后信号点就会可靠为零了,这里我看了好多差分电路图都没有这个电阻。

我找了反向求和放大器的标准电路图,U2A输出应该是(U1A/R44) + (U1/R4)吧,但是把3管脚固定在4.2V的作用是什么?反向求和放大器这里貌似都是直接接地的。还有R5、C5求积分的作用是什么?
我仿真的时候,J1断开,R4和R6之间输入0.5V以下,2管脚是0V;输入0.5-5V,2管脚在0.5V时是5V,每增加1V,2管脚增加0.7V,输入5V的时候2管脚是7.8V。而R4和R6之间输入0.5V-5V时U2A输出一直是13V

楼主:
R50和R6的作用是什么
R50是实在搞不懂
R6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毕设截稿日临近 现在就几个电阻作用不懂了 大大们帮帮忙啊

楼主:
晚上人会不会多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