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请给一个准确的定义好吗?

楼主(2012-05-03):
如图,一个摘自童书的两象限模拟乘法器。文字似乎是在说明:ux无拘无束,uy必须大于零的模拟乘法器就是两象限乘法器。
但是此定义不能由此特殊推广到一般:比如如果Re的下方接的不是地(0V),而是小于零的-VEE,那么我想uy的限制条件就应该是“uy必须大于(0.7+VEE)v”。(当然VEE可以甚至大于零)。

这样,老衲就迷惑了,到底二象限 四象限乘法器的定义是什么呢?(阅书无数没有结果)能不能请哪位高手准确定义一下呢?

鼠辈粗糙自拟了一个定义,不知可否,请大侠拍砖:
凡是ux,uy都是差模信号的就是四象限乘法器;只要有一个不是差模信号而是有限制的比如大于或者小于某一值的时候,他就是二象限。

................................................分割线...............................................................................................

我想通了,原稿中如上红色部分我存在认识上的错误:不论外接偏置如何改变(如Re的下方接的不是地(0V),而是小于零的-VEE)都不会影响uy的条件的定义,即uy必须大于0.7V恒成立!
在此谢谢HWM的言简意赅,谢谢yhf311的醍醐灌顶

网友A:
re LZ:

没什么好纠结的,此地已经明确定义了相关的电压(注意,不是电位)。

“乘法”是非线性运算,所以不能使用叠加原理分析,电压信号(Ux和Uy)该多少就是多少,忽略近似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望大虾明示:电压和电位的区别,不是很懂

网友B:
电压和电位的区别......................

网友C:
个人肤浅理解,电压是电势差,电位就是电势,是定义为相对于零电势的电压!

楼主:
似乎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