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金属探测器

楼主(2012-05-03):
昨天公司给一样机,要求抄出原理图,弄懂它的工作原理,然后看是否能够开发。
找了下资料,个人觉得应该是个金属探测器。比如在装修房屋时,用它探测到墙内的电线或钢筋,以免造成施工危险和安全隐患。
如果有人玩过,请给点资料,或指点指点,谢谢。
http://www.ebay.com/itm/NEW-ZIRCON-STUD-SENSOR-PRO-SL-AC-W-WIRE-WARNING-ALERT-/110646789685?_trksid=p3284.m263&_trkparms=algo%3DSIC%26its%3DI%26itu%3DUCI%252BIA%252BUA%252BFICS%252BUFI%26otn%3D21%26pmod%3D290702226641%26ps%3D54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没涉及过这种东西

网友B:
金属探测器的关键技术在于产品效应的克服或抑制。

我研究这东西半年了,无产品效应的金属探测,对我来小菜一碟。

解决产品效应的有效法子还没想出来。

产品效应:被检品中含有导电的盐、水、其他电解质,而且产品效应随温度变化。

金属膜包装的更难了。

此外,设备及环境的震动影响也要克服。

难题:产品效应、震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金属探测用途很广,食品、药品、保健品、成型原料、安检、地矿都需要。
食品、药品用很贵,要能检0.2mm的不锈钢球就很好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安检、装修、检垃圾用的金属探测器是低端的,技术简单。

食品、药品的难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呵呵,我还没整过,能不能给点资料,我自己慢慢琢磨。
thanks

网友C:
投币器内检测硬币的应该也是。

网友D:
金属探测用途很广,食品、药品、保健品、成型原料、安检、地矿都需要。
食品、药品用很贵,要能检0.2mm的不锈钢球就很好了。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B:

检测线圈的感量变化, 灵敏度还是容易做上去的.

人类所有的测量手段中, 时间和频率是最为精准的

网友B:
用于食品、药品金属检测的难度远比安检难,因为:
1,信号太弱,比如食品从长1米宽0.3米的方孔中任意位置通过,要捡出其中的直径为0.2mm的不锈钢珠;
2,其次,食品中含有水、盐等电解质等产品效应
3,生产线的振动或震动

频率测量的分辨率是可以极高的,但首先要提取到正确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食品金属检测器远比安检、探测墙体电线的难的原因。

对安检来说,一把刀的尺寸与安检器的尺寸相比不小,信号足够强,探测很容易,而且安检器不需考虑产品效应,所以更容易。

一把安检器200元,一台食品金属检测机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元。

让我头疼的是产品效应。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这个曾经简单的做过,里面有一个两个极的小板,类似电容,当放于不同介质中,电容介电常数会有变化的。那么电容充放电时间会不一样。我们当时用了两个CD4046锁相环把充电频率转化为电压信号,再加放大,送给富晶单片机的14位AD检测。

网友F:
楼上那么喜欢签名:o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不过现在公司不做这个产品了,还是要谢谢的,等哪天需要的时候在来讨论。thanks

网友G(2013-03-15):
引用 网友B:
金属探测器的关键技术在于产品效应的克服或抑制。

我研究这东西半年了,无产品效应的金属探测,对我来小菜 ...

你好,我们学校的电子设计大赛,我们队准备选择金属探测器,这一课题,它基于51单片机容易做吗?只要实现基本功能就行。恳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于食品、药品金属检测的难度远比安检难,因为:
1,信号太弱,比如食品从长1米宽0.3米的方孔中任意位置通 ...

用线圈涡流检测解决比较难。
考虑用X射线的方法可能比较靠谱。
改进那种安检的x射线机,用高分辨率照相,图像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用线圈涡流检测解决比较难。
考虑用X射线的方法可能比较靠谱。
改进那种安检的x射线机,用高分辨率照相, ...

是的,X射线就是偏贵。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