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怎么画不规则的板外框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网友A:
keepout 层 画不规则外框就可以了

网友B:
用cad画好导入。

网友C:
3楼,我想知道CAD画好之后怎么导入,能详细的说说看吗,我也遇到了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直接画的,在keepout层直接画,把单位调到最小,包括圆形的,直线的等等。

网友A:
cad画好,另存为2000格式的DXF 然后进99导入这个dxf

网友E:
我都是在KeepOut层画的。用CAD画好保存为DXP格式再导入,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F:
CAD/CAXA导入的图,因为单位不同,尺寸可能得调整,必须在CAD里调整好。